pix飞行模式栏里没有模式选项

楼主(2015-12-03):
飞控到选择模式这一步的时候,发现选择模式栏为空,在线求助大神!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拆了更新版mp装3.31一下版本。不要升级就解决了。

网友:
缷了重新装

网友:
地面站版本卸载或者换一下试试

网友:
嗯还是重装一下看看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重新刷一个底一点的固件

网友B:
重装是王道  赶紧吧  你那地面站也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一个底一点的固件

用的一般是哪个版本的?我用的是最新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装是王道  赶紧吧  你那地面站也太厉害了

重装电脑里面的地面站么?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换一个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2016-01-30):
我卸装了许多版本,飞行模式下拉栏都是空白的一直没有解决,现在无法调试飞行。之前没有这种现象,正因为换了一个新的版本才出现这个问题,不知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C:
在MP主页面按Ctrl+F 然后选择param gen就行了

楼主(2016-04-29):
引用 网友C:
在MP主页面按Ctrl+F 然后选择param gen就行了

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