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用什么牌子控电好?

楼主(2015-12-03):
在淘宝上找半天,品牌电池几乎没有做8c及以下控电的。我买遥控器带的一个叫GE的控电只用过一次,再充电就再也冲不满,电压也不平衡。淘宝查这货有卖49的,有38的,还有卖26的,太垃圾。各位前辈都用什么控电推荐一下,先谢了!

网友:
随便吧,控电对放电能力没要求

网友:
基本是30 元的东西无所谓了

网友A:
我就用的店家送得那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用的店家送得那块

需要降压线吗?我用降压线直接就到10.3v电了

网友:
电池是重要的配件,别只为了省钱。

网友:
现在控电没有什么好点的,因为没有专业大厂做控电,都是网上根据各种遥控实际上自组的来买,质量参差不齐,不嫌麻烦可以买好的动力电池来供电,再就是控电买回来先测试使用时间,同时设定合适的电压报警,飞的多多备两块,实际上一块就能飞很久了。我的遥控还给屏幕接收同时供电,3S 2200也能飞两三个小时不停

网友:
去定做,也不算定做,找DHD价格有点贵。但绝对质优,

网友:
自己组吧,控电的要求很低  如果怕损坏 可是上个保护电路  类似于手机电池

网友:
格式,双天,达普都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降压线吗?我用降压线直接就到10.3v电了

要什么降压线!11.1V的3S充满也才12.6V

网友:
控电放电要求不高,杂牌电池也能用。品牌电的话,达普有专业控电,是天地飞适用那种长方体的

网友:
控电还要8C的?这是什么理论?控电不需要暴力,不用考虑放电能力。

网友:
几十元的就够用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只要电压够,接口合适就行,没有太严格的要求,可以选好的电芯自己组,买成品的话买口碑好的就行了。

网友B:
自己组一个  没什么要求 电压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组一个  没什么要求 电压到就行

小白一个,云台图传还没装好呢,组电池再说吧

网友:
电池呢,还是格氏的好,楼主没必要纠结这个问题,因为控电要求不高,所以呢款爷就用格氏,屌丝就某宝找个评价好的,要是不喜欢呢就买电芯自己组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白一个,云台图传还没装好呢,组电池再说吧

那随便买一个40的就行了  大概冲一次 可以飞一天了

网友:
感觉控电没要求,楼主有点太苛刻了!

网友:
有钱就买成品,喜欢折腾就退役动力电改装控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