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设计简易四轴手机硬挂

楼主(2015-12-03):
脚架的朝向方便挂这个

防止意外

----------------------补充---------------------------------
这是我的第一架四轴从散件买来至今1一个星期不到。2212自锁电机+1045浆+APM,加上5200 3S电池后感觉拉力不太够,也不大稳。(除了定点模式还好)。视频晃得头都晕了,手机的视频录制抛开晃动原因,其本身也比较一般。

网友:
算是把摄像头送上天了

楼主:
特色就是可以免工具快速更换手机。

网友:
手机多重啊。。

网友:
小心摔机报废了

网友:
这是一种思路和玩法

网友:
手机拍的不知道怎么样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这是我的第一架四轴从散件买来至今1一个星期不到。2212自锁电机+1045浆+APM,加上5200 3S电池后感觉拉力不太够,也不大稳。(除了定点模式还好)。视频晃得头都晕了,手机的视频录制抛开晃动原因,其本身也比较一般。
顺便请教各位大侠,这样的机机可否装图传或者山狗之类的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第一架四轴从散件买来至今1一个星期不到。2212自锁电机+1045浆+APM,加上5200 3S电池后感觉拉力不 ...

会很吃力,我2216全套下来百分之七十油门起飞

网友:
会不会颠傻掉

网友:
我也直接挂过。。。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