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入魔,摸摸索索终于搞起来一架450,但是电机输出不一样

楼主(2015-12-04):
油门最大的时候的显示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飞控是APM2.8+GPS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电调油门校准一下。

网友:
如果确定电调没问题,试着把电调恢复出厂配置

网友:
嗯电调油门校准

网友:
奇怪,我看不到图诶。

网友A:
油门校准需要并线操作
也就是说要把四个电调的信号线并到一起同时接到接收机第三通道 然后同时校准
自己用洞洞板和排针焊接一个并接小板就OK  校准完再按规定接好

网友:
楼上正解。
四个一起检验行程。

网友B:
最好有照片或者视频。这样好给你诊断那里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有照片或者视频。这样好给你诊断那里出问题。

谢谢!能平稳起飞,全靠飞控调节了,输出确实不太一样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校准需要并线操作
也就是说要把四个电调的信号线并到一起同时接到接收机第三通道 然后同时校准
自己用 ...

谢谢!我再试试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校准电调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