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 mini apm 罗盘校准失败

楼主(2015-12-04):
最近刚入手了块Mini apm 但调试的时候一直提示罗盘错误,不能解锁,于是用罗盘校准程序对罗盘进行校准,但每次都是刚采集几个数字就报错,要不就是采集100个点以上采集窗口就变成空白的,只有中间的十字和采集数字在跳动,这个是神马情况,是软件的问题还是罗盘的问题?

网友A:
使用数传看看还会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数传看看还会不会这样?

一样,使用Usb接口和数传调试都是一样。所以才郁闷,不知道具体是电脑还是罗盘出问题。

楼主:
。。电脑卡出3条记录了

网友:
很可能罗盘有问题,我买M8N GPS也遇到过,飞控自带的罗盘有数据,GPS上的没有,接线没问题,反复校准,刚开始有数据然后卡主不动没数据,固件地面站都换过,换一个GPS正常,最终确定是新买的GPS罗盘问题,返厂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样,使用Usb接口和数传调试都是一样。所以才郁闷,不知道具体是电脑还是罗盘出问题。

数传和USB都不能好好的校准罗盘,你说是什么问题呢,很明显是APM有问题或连接线有问题或GPS有问题了,建议用互换法检查。没有的话退货,
教程不好好看,每一种飞控的教程,都教你们应该如何检查东西是否有问题,目的是检查没问题,要是没问题让你们再确认收货。你先确认收货,然后发现有问题,我也帮不了你。

网友:
接线,不要相信自己焊接的线,特别是焊好后用热缩管包的,断了都看不出来,用万用表检查。我自己也有这种情况,就是接线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