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图传怎么装apm

楼主(2015-12-04):
最近装了个无人机apm飞控带gps的,想加上云台和相机还有图传,找了好久没找到视频,咱们论坛有没有视频教程连接求大神发个教程连接,装云台和图传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我这一发帖子怎么就重复发两个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现在常见的无刷云台都有独立的处理器,给一路供电即可。不同的图传和云台接口不完全相同,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型号的?一般云台需要一路供电,一路或两路信号接接收机控制云台俯仰等。图传需要一路供电,video接相机的video,audio不接。具体的接线需要参考图传说明书的接口定义

网友B:
云台控制可以通过飞控不过多接一节线,还要在在地面站设置,直接把云台俯仰航向控制线接遥控接收机通过遥控直接控制最方便,设置一个旋钮开关给俯仰航向等控制通道使用就行了。

网友:
已有正解,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常见的无刷云台都有独立的处理器,给一路供电即可。不同的图传和云台接口不完全相同,不知道你的是什么 ...

谢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台控制可以通过飞控不过多接一节线,还要在在地面站设置,直接把云台俯仰航向控制线接遥控接收机通过遥控 ...

谢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开源云台要是接apm的话是可以开跟随模式的,航拍的话直接接接收机就行了,固定翼fpv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我也在装云台相机图传,找了好多资料都没有具象的说明。我只好先把东西买回来自己琢磨,云台收到后是平衡头取电,3s的,接了电池的平衡头我的bb响没地方放接了。
然后图传收到了,不知道怎么连接我的sjcam4000,百度一下才知道需要一根usb转av的线,只好淘宝再下单。
然后图传供电,我是想直接焊到接线板上,反正3s电池11.1v没问题。但是查淘宝都是经过bec降压的,我又买了bec.
淘宝对比的时候看到了osd,研究了好几天都没弄明白osd跟图传,数传是个什么关系。今天翻帖子偶然看到一个中学生的帖子图文并茂演示了三者的关系才弄明白。明白了工作原理才发现还要买不少设备,真实坑啊!
还有各种转换插头,乱的一逼吊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