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5.5g变容易了?

楼主(2015-12-04):
刚升级了凤凰模拟器。
从5.0w到5.5g。
感觉吊机容易了。。
大家有没这种感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

试试看

网友B:
刚入了凤凰,还没有练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入了凤凰,还没有练手呢!

试试看

网友C:
穿越不好玩在模拟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穿越不好玩在模拟器上

有个专门穿越的模拟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个专门穿越的模拟器。

下了。但是遥控器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了。但是遥控器连不上

加密狗放g档。

网友C:
我的加密狗没有档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加密狗没有档位啊

哈哈哈哈。。。
加密狗岁数大了。。
某宝买个多合一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
加密狗岁数大了。。
某宝买个多合一吧。

我就是那个8和1的加密狗。5.0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那个8和1的加密狗。5.0用的

没档位真不行啊。。
只能买新了。
其实每个档位好像都能用。

网友C:
好像吧……我5.0可以用的。 唉

引用 楼主:
没档位真不行啊。。
只能买新了。
其实每个档位好像都能用。

好像吧……我5.0可以用的。    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吧……我5.0可以用的。    唉

能用就行了

网友C:
但是那个穿越机的模拟器没反应

引用 楼主:
能用就行了

但是那个穿越机的模拟器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那个穿越机的模拟器没反应

那完了。。
只能买个新的了。

楼主:
5.5g确实比5.0容易多了。
今天特意装了5.0试了一下。。

网友D:
看看我用5.5g玩出的效果
吊成这样以后就写了这篇回复,一直没动遥控,现在它停在这儿不走了

楼主:
粘地了吧。。
粘地了就这样。
所以我觉得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我用5.5g玩出的效果

吊成这样以后就写了这篇回复,一直没动遥控,现在它停在这儿不走了

粘地了就这样。
所以我觉得容易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粘地了就这样。
所以我觉得容易了。。

是顶在地上了,不过这架飞机也是我改成了两米的,油门也调成了100%,就这,想再玩一次刚才那样也很难啦。你要玩这款机子可以不改大小,只把螺旋桨的桨径、桨距改成0.6和0.3,再把油门调到100%,飞起来就更利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顶在地上了,不过这架飞机也是我改成了两米的,油门也调成了100%,就这,想再玩一次刚才那样也很难啦。 ...

是。。
其实模拟器里面难一点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
其实模拟器里面难一点好。。

那很容易,你可以把机体各项参数随便改,再设置些故障,再刮上大风和阵风,再选个糟糕的场地……这几条随便一条都够你玩的啦或者照着这两张图片试试:
第一张是400电直停在了桥栏杆上,第二张停在了下水道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很容易,你可以把机体各项参数随便改,再设置些故障,再刮上大风和阵风,再选个糟糕的场地……这几条随 ...

厉害!!
说的有道理。。
可以试试看。。。

网友E:
有空时升级试试,
吊机模拟与真实的差别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空时升级试试,
吊机模拟与真实的差别大吗?

升级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