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刷Cleanflight的问题

楼主(2015-12-05):
看大家都把CC3D刷成Cleanflight来穿越,
我也想试一试。
看了几篇文章和视频,
刷机的步骤有所不同,不知道那个是正确的,想请教各位高手一下

有的说需要用usb-ttl CC3D的串口,直接连接cc3d的 usb是无效的。
有的直接用USB刷机。
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

网友:
目的和目标,都是一样的。

网友A:
能刷成功就行,不在乎哪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刷成功就行,不在乎哪种方法

问题是用usb-ttl 连接 CC3D的串口写着直接连接cc3d的 usb是无效的。
那我是要准备usb-ttl 呢,还是不要准备呢

网友:
openpilot,最后一个选项,fireware点恢复,再插USB选CF固件,就可以刷了,刷完关openpilot。拔USB,飞控上电,插USB,电脑提示找到新硬件,安装STM32虚拟串口,安装成功后就可以用CF的GUI链接了

网友(2016-01-04):
本人亲自试过在openpilot gcs中直接USB烧录CF固件就可以了
现在最新的CF 1.11不能从 openpilot gcs 烧录,先下载 CF 1.10.
然后再CF中升级到1.11,升级线路不能用USB,要接main port接最后两根的T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