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刷cf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12-05):
cc3d刷cf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帮顶 刚好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刚好我也想知道

哈哈,刚刚好

网友:
没刷过,原装挺好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好吧,应该差不多吧……

引用 网友B:
cf功能性强点,

好吧,应该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接声呐,LED,自动调参

oo,不刷了,换f3
算了

网友C(2016-01-20):
不同的固件算法不一样~  个人觉得刷cf稳多了~  推荐lz试一试! 注意电机顺序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的固件算法不一样~  个人觉得刷cf稳多了~  推荐lz试一试! 注意电机顺序是不一样!  ...

有了naze32了,还在弄

网友D:
我们对CF的区分就是CC3D不开CF的话使用自稳和半自稳,开CF一半上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对CF的区分就是CC3D不开CF的话使用自稳和半自稳,开CF一半上手动

谢谢

楼主:
我naze32解不了锁,怎么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