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指示灯红灯长亮

楼主(2015-12-05):
各位大神,小弟遇到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pix飞控接上电脑主灯为    红灯长亮  提示音 3短3长持续响 滴滴滴    滴~滴~滴~       滴滴滴    滴~滴~滴~        滴滴滴    滴~滴~滴~

楼主:
坐等大神降临!

网友A:
你买的谁家的PIX多钱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B:
TF卡没有安装上吧!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谁家的PIX多钱我也想买一个

3000多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TF卡没有安装上吧!试下!

插了,电压模块烧了,才60a的电流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6-01-11):
你好我的PIX刚买回来 请教你固定翼刷的那个固件

网友:
请教哪有PIX 固定翼教程

网友:
寻求PIX稳定版固定翼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