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知道这种电调是刷哪个牌子的BLHELI固件

楼主(2015-12-06):
有没有知道这种电调是刷哪个牌子的BLHELI固件 通电声音 和我刷的天行者20A一样,可连上程序 认不出来是哪个版本的
BLHELI刷机程序直接说要重新刷 可不知道刷哪个牌子的 是ATMEL8的芯片

网友:
刷个蛋,30一个点电调,用用好了,折腾没意思

网友:
blheli固件如果有,blheliSuite一定是可以认出来的,使用ISP(不要用单线或其他连接方式),连接好后,点击读出参数,如果这些没有弄错,参数一定会出来,不出来用的就不是BL固件。

楼主:
就是blheliSuite识别不出来。。但通电声音是blheli的电调声音 和我刷的天行者20A 声音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blheliSuite识别不出来。。但通电声音是blheli的电调声音 和我刷的天行者20A 声音一样 ...

天行者20A刷完blheli是可以读出来的,只不过后来版本把天行者的固件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