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控或者电调使用金属胶带包裹降低干扰的验证(加...

楼主(2015-12-06):
大家好,我是蝈蝈

航模的安全问题造成的各种干扰问题,之前的写了一篇理论上分析,今天完成了所有的实验并将实验数据记录分析。
下面是上一次的的帖子,没有看到朋友可以看看。
http://www.moz8.com/thread-60022-1-1.htm

下面是实验笔记

实验硬件
天地飞7(油门推2格)
2208/kv2600电机
电调30A
3S电池。

分别从以下几个测试点说明增加滤波后对系统到底提升了多少。
电池电源两端纹波
电调附近的耦合信号
电池导线附近的耦合信号
电机导线附近的耦合信号

上实验用到的东西
上图是共模电感和装电调的铝壳而已。

示波器夹的一个33uH的工字电感,用来采样耦合到的电磁信号

滤波电路的接法,E接外壳。

测试时我再常规的电调电机接法上加了滤波电路,并且在电调外壳加了金属屏蔽外壳,下图左侧为未加处理,右侧为加了滤波处理,大家注意看右下角的量程哦。

电池两端的纹波区别,左侧未加滤波,右侧是加了滤波。

电调附近采集到的耦合信号,左侧未加滤波,右侧是加了滤波。

电池导线附近的耦合信号,左侧未加滤波,右侧是加了滤波。

电机导线附近的耦合信号,左侧未加滤波,右侧是加了滤波。

这张是加滤波后,接收机5V电源的纹波

结论
由于在电调供电的部分加了滤波电路,可见加了滤波后电调产生的干扰信号被隔离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电调到电机的导线没有任何抑制效果。

最后一张是接收机电源的纹波,可见虽然加了滤波,不过干扰信号会通过导线传到接收机,或者电调,如果加把这点点干扰滤掉最好的办法增加光电隔离。

声明
帖子是原创,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由于测试环境为非专业测试,所有测试数据仅可做相对参考。

网友A:
楼主辛苦了!
从实验结果来看增加滤波电路还是有效的。。
希望能给大家介绍介绍滤波电路。
自己自己制作改造方法。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析和实验。

网友:
不明觉厉啊,这么严谨

楼主:
共模电感可以用用多线并绕4圈,漆包线粗细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了!
从实验结果来看增加滤波电路还是有效的。。
希望能给大家介绍介绍滤波电路。

共模电感可以用用多线并绕4圈,漆包线粗细看电机电流而定,我用了1mm的漆包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共模电感可以用用多线并绕4圈,漆包线粗细看电机电流而定,我用了1mm的漆包线。

对电这块很不开窍。。
你说的都不太懂。。
唉。。。

网友:
楼主谦虚了。至少是业余中的技术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