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3s电池2800mah ,和3200mah

楼主(2015-12-06):
做了两个电池不知道行不行,电压为3.75v☆7.58v☆11.89v是否可以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来装个逼

网友:
手机电池?

网友:
你这也太粗糙了吧,不说两边加铝板保护了,胶带遇到尖锐东西容易破,还有线那么细,大电流放电把线皮烧融了怕会放烟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来装个逼

不错,在屁股和头两边再加上海绵就完美了。

网友:
看样子你的电池是小倍率电池,不适合做动力电池,用做控电是可以的。电压没什么问题,记得绝缘处理要做好,安全最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在屁股和头两边再加上海绵就完美了。

加了黑棉

网友:
电极直接焊接做好绝缘,或者用成品pcb板。没有电器经验的模友不建议在没指导的情况下尝试。

网友:
型号和容量一样的就可以串起来,电极包得时候最好拿东西隔下

网友:
电池电压不平衡,建议把电压高的先放掉点,再用平衡充平衡!

网友:
做工还不错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