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5机架跑偏

楼主(2015-12-06):
4个电调转数都一样,就是起飞的时候机架后面是电池,总是后沉,离开地面就往那个方向跑偏,求各路玩家指点

网友:
应该不是电池问题应该是。水平没有调好

网友:
水平校准了吗!

网友:
水平问题

网友:
一是飞控加速度计校准,二是飞机重心偏,调整一下电池位置,让重心平衡一点

网友:
起飞多高了

网友:
跑偏应该不是重心问题。我的450有次把方向角感度调到100以下就跑偏

网友:
飞机首先校准好水平,然后放设备和电池的时候,尽量保证重心的水平,否则起飞之后偏重的一侧电机会比较吃力,不好飞

网友:
机首先校准好水平,然后放设备和电池的时候,尽量保证重心的水平,否则起飞之后偏重的一侧电机会比较吃力,不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