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清零出毛病了

楼主(2015-12-06):
APM2.8  之前安装过一次固件是别人帮调试的,今天想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走一遍,在第二部数据清零的时候出现错误了,是不是因为我以前安装过固件的原因请问怎么办泡泡老师。。。

网友A:
这个图,我一天不知道上上几次,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我一天不知道上上几次,

泡泡老师这张图片里面  哪个是自稳 悬停  定高

网友:
嗯没事先看看老师的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这张图片里面  哪个是自稳 悬停  定高

1、Acro       这个是非稳定模式,这时apm相当于kk飞控.
02、Alt Hold   高度保持(不需要 GPS)
03、Auto       自动(需要 GPS)
04、Circle     这个是盘旋模式,简单理解为"自动刷锅"  需要gps   好像叫绕点飞行吧
05、Guided     指导模式把,wiki的意思是在地面站指定一个点后会飞到该点并悬停等待下一个命令. 这个叫指点飞行

06、Land       自动降落,没有声纳不建议使用
07、Loiter     悬停(需要 GPS)
08、OF_LOTTER  有光流传感器时使用的悬停模式
09、Pos Hold   和高度保持一样,但是这个模式可以控制油门,并且关闭电机(建议使用这个模式,放弃alt hold)

10、RTL        回家(需要 GPS)
11、Stabilize  稳定

12、TOY        这个不确定,有可能是跟随模式 (非跟隨模式,為玩具模式,跟一般模型玩具飛機一樣只有兩動,yaw變成roll ,pitch還是p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cro       这个是非稳定模式,这时apm相当于kk飞控.
02、Alt Hold   高度保持(不需要 GPS)
03 ...

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
09、Pos Hold   (需要 GPS)
12,  Toy   飘移模式

网友:
这个帖子的题目,真要命!

网友:
好的,我在寻找我感兴趣的泡泡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