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保护

楼主(2015-12-06):
FS-I6怎么设置失控保护,研究一天了,没搞明白,求大神指点

楼主:
着急在线跪等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网友A:
大神说‘再研究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说‘再研究一天

研究一天了,管遥控就是不好使,找教程也没找到

楼主:
一键返航设置好了,用的6通道,但是接下来不会啦

楼主:
FS-i6遥控器 怎么设置失控保护

请问泡泡老师,失控保护怎么设置

楼主:
关了遥控器是这个模式

楼主:
已经解决,原来已经调试好了,只不过是显示界面的地方和视频里的不一样,新版老板地面站的问题嘎嘎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恩我也来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B:
我是在控上用微调把油门调高.
失控保护保持最低就好了.
这样关控或失控后油门最低,就触发失控保护了

网友C:
连接地面站 不需要上动力电    自稳解锁 推油 百分之50   关控  切换到RTL或者LAND模式  就对了

看你的设置应该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地面站 不需要上动力电    自稳解锁 推油 百分之50   关控  切换到RTL或者LAND模式  就对了

看你的设 ...

谢谢,已经解决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控上用微调把油门调高.
失控保护保持最低就好了.
这样关控或失控后油门最低,就触发失控保护了 ...

谢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