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怎么选择电机测试仪??

楼主(2015-12-06):
泡泡老师:你好,我现在想买个电机测试仪,可是我不知道买哪个既好用又便宜一点,有三个选择,一个是看见你测试电机用的“SKYRC Motor checker马达测试仪”,还有 “STV3测试仪综合舵机测试仪 ”它有电机kv值检测 带转速表 温度检测 等功能再就是“AEO 最新K3 无刷电机,KV,RPM 转速测试仪”你能不能帮我看看到底哪个好一点,因为都不便宜,哦!对了,还有一种非接触式的。

网友A:
你要这玩意儿干嘛呢?买好点的电机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这玩意儿干嘛呢?买好点的电机就是了

我有几个电机坏了,想自己绕线,所以需要检测电机的KV值

网友:
拆线时数着几圈

网友B:
高级玩家的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级玩家的必备。

怎么选择电机测试仪?? 测试仪,电机 作者:gzjkym 3548 只是爱瞎折腾

网友:
重新绕线太费工了

网友C:
没必要买那个东西,你又不是生产电机卖的,再说生产电机的人也不会买那么低档的仪器。
拆电机时用笔记下方位和圈数,用千分尺测量原线的直径。你可以按这个方向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买那个东西,你又不是生产电机卖的,再说生产电机的人也不会买那么低档的仪器。
拆电机时用笔记下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