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起飞重量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5-12-06):
本人想升级六轴,配置如下求高手给个意见,飞行时间大概是多少?
电机:3508kv380
电调:铂金30A
飞控:pixhawk
云台:狗三轴云台
相机:gopro
机架:800轴距六轴碳纤机架
电池:6s10000mah
桨:1555碳纤桨
全部总重量4.2千克
求高手解答,配置是否可行,大概续航时间,是否有需要改进,以后升级微单怎么样,

网友A:
电机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有点小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网友C:
电机太小了至少3510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太小了至少3510起

谢谢

网友D:
电机用4110吧,免得以后又换,省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E:
3508KV380用15寸桨可能会稍微有点热,一定要用3508的话KV值最好低点。

你这个配置最好是4108级别的电机。

800轴距6轴用15寸,桨间距偏小,最好850轴距。

4.2kg全重续航在25分钟多点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3508KV380用15寸桨可能会稍微有点热,一定要用3508的话KV值最好低点。

你这个配置最好是4108级别的电机。

谢谢

网友F:
电调似乎也要再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用4110吧,免得以后又换,省钱是费钱的开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调似乎也要再大一点

谢谢

网友G:
同意直接上4110电机

网友H:
上大电机,拉力大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大电机,拉力大

谢谢

网友(点评):
但是拉电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意直接上4110电机

谢谢

网友:
楼主上六轴了,好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3508KV380用15寸桨可能会稍微有点热,一定要用3508的话KV值最好低点。

你这个配置最好是4108级别的电机。

大哥如果用4108kv380电机1455桨怎么样?续航时间能有多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如果用4108kv380电机1455桨怎么样?续航时间能有多长

4108KV380的话,效率好的搭配就是1555,35级别380KV左右配14寸,650kv左右配12寸。4114配17寸比较合适。

你用4108kv380配1455也行,效率稍微低一点,续航和15寸比也就是短一点点。

4108+1555,4200克起飞,应该可以达到28分钟左右。你用1455估计在23-25的样子。

一般是根据机架尺寸和起飞重量选动力。续航的话具体还要看你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
可以了我的电机是4110 400KV,其他类似,轴距7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