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架该如何布局才合理?

楼主(2015-12-06):
1、图穿发射  和  遥控接收是不是应该离得 越远越好?
遥控接收在摄像头后面,图穿发射在机架最后面,这样比较合理吧?

2、飞控必须放在中间么?必须水平放置么?
飞控稍微偏前或者偏后一点没关系吧?调参界面不是能改角度么,那就是说飞控可以随意放呗,只要修改正确的角度。

3、感觉电调放肚子里比较好,放机臂影像机动性。

网友:
1、发射机和图传信号离多远它也是互不干扰的。干扰的是你的电源线尤其是电调的。
2、我就不多说了。最好是放水平和中间位置。
3.如果电调放肚子里的话,你的电机和电调必须合理搭配。不然的话电调会发热,桨风没法给电调降温就会烧坏。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穿越机紧凑布局差不多就行

网友:
3楼说的很好,帮顶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布局差不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