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泡泡老师银燕的SKYLINE32 问题

楼主(2015-12-06):
泡泡老师请问我的这个银燕skyline32 扳子用叫成按照您的教程刷了固件和调参,全都完成后就是解锁不了,电机怎么都不转。
调参里面的解锁设置我好象也没有找到。
请教泡泡老师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先看看老师有没有这个的帖子

网友A:
银燕12A不支持PIX,你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燕12A不支持PIX,你不知道?

泡泡老师您好!纯新手小白完全不懂。看你的的教材买了回来装机的,我的配置是银燕2204点饥/12A电调/飞空是银燕SKYLINE32。您的意思是不是这样配置非不了求助泡泡老师银燕的SKYLINE32 问题 电机,银燕,固件,什么是银燕,银燕的意思 作者:赤月笙歌 5654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您好!纯新手小白完全不懂。看你的的教材买了回来装机的,我的配置是银燕2204点饥/12A电调/飞空 ...

我没银燕SKYLINE32飞控,当然也没有该飞控的教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银燕SKYLINE32飞控,当然也没有该飞控的教程了。

我把油门最小值调到1000,然后可以解锁起飞了。飞了两个电后又解不了锁了
就没有一个大咖指导一吗?

网友(2016-01-07):
引用 网友A:
银燕12A不支持PIX,你不知道?

支持的PIX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您好!纯新手小白完全不懂。看你的的教材买了回来装机的,我的配置是银燕2204点饥/12A电调/飞空 ...

点击链接加入群【银燕 SKYLINE32】:http://jq.qq.com/?_wv=1027&k=XgLjZ5

网友:
求助,银燕simonk12A电调,不支持PIXHAWK和P2飞控。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0338&fromuid=117325

买的四个电调不支持,官方也没有人回复我应该如何处理手中的四个电调,售后服务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