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装八轴建议

楼主(2015-12-07):
想要准备自己组装一个八轴航拍其器,(自己也玩过APM,轴距的四轴)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大师,老手指教
1.纠结选择A2还是PIX飞控,不知道PIX飞控能否胜任八轴这样的大家伙,稳定性是否靠谱,A2飞控那么贵,贵在哪里?
2.我玩过500轴距四轴,当时用的自动调参调到最佳效果,请问如果是八轴应该怎样调参?
3.大型八轴六轴炸机的原因一般有哪些?应该注意哪些事情避开炸机隐患?(我是穷人)

楼主:

想要准备自己组装一个八轴航拍其器,(自己也玩过APM,轴距的四轴)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大师,老手指教
1.纠结选择A2还是PIX飞控,不知道PIX飞控能否胜任八轴这样的大家伙,稳定性是否靠谱,A2飞控那么贵,贵在哪里?
2.我玩过500轴距四轴,当时用的自动调参调到最佳效果,请问如果是八轴应该怎样调参?
3.大型八轴六轴炸机的原因一般有哪些?应该注意哪些事情避开炸机隐患?(我是穷人)

网友:
回答你第一个问题:pix是开源的,价格比较低,A2是品牌飞控,价格很高;开源飞控,需要自己调参,A2属于“傻瓜”,功能也很强大。看你的资金状况怎么样,再决定买什么飞控。
其他问题,无法回答。我不玩多旋翼。

网友A:
八轴也可以自动调参,我还是偏向于pix,pix调好了一样很稳,炸鸡情况很多,例如贴地没拉起来,挂树梢,失控等等

网友:
如果上航拍的话建议你上A2是大品牌有售后保障

网友:
飞控随便,动力,浆,电池云台,是关键!我瞎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轴也可以自动调参,我还是偏向于pix,pix调好了一样很稳,炸鸡情况很多,例如贴地没拉起来,挂树梢,失控 ...

失控一般有哪些原因?

网友:
飞控最关键,A2有些贵了

网友:
pix吧,调好,稳稳的

网友B:
1.纠结选择A2还是PIX飞控,不知道PIX飞控能否胜任八轴这样的大家伙,稳定性是否靠谱,A2飞控那么贵,贵在哪里?     有钱直接A2,APM、PIX都用过,接触的商品的精灵3、拓攻T1飞控,总的来说商品其实也很稳定简单,避免了调试的麻烦,可以专注于飞行和拍摄,而不是在调机中折腾。A2贵在是大疆商品控的旗舰高端系列,稳定性没的说,功能也全,至今很少听到A2因为飞控炸鸡的,调试难度容易。PIX 1.2M飞跃大八轴飞过,稳定响应也快,带微单一点不比小轴距反应慢,还是很稳定的,默认参数,关键要做好减震措施,电机、桨的平衡机架的强度都要保证最好,减少因震动引起的IMU出错。
2.我玩过500轴距四轴,当时用的自动调参调到最佳效果,请问如果是八轴应该怎样调参?
    八轴如果默认参数稳定,不建议自动调参,自动调参出错炸鸡就划不来,同时自动调参对整机性能很考验,因为会自动跳舞前后左右高速运动,飞控通过快速极限舵量寻找最佳PID感度值,越重的多轴对机架强度动力性能要求越高,因为要消耗更多的动力去抵消因重量带来的巨大惯性,就会给机架很大的反作用力。而且自动调参针对当前整机负载自动调的,后面负载有大的变化这个PID就不合适了还要重新调,所以大型八轴很少自动调参的,能飞稳就够了,没必要追求极限完美。除非你对你的机架动力有信心。
3.大型八轴六轴炸机的原因一般有哪些?应该注意哪些事情避开炸机隐患?(我是穷人)
   炸鸡不论轴距,排除硬件比如接线、焊接、电调不兼容飞控电机等原因,因为飞控出错炸鸡的实在太少,入魔两年多,360、400、410、450、650、1200轴距的都玩过,QQ、APM、PIX、精灵3、拓攻飞控一路走来,只有一次因为GPS模式出错导致飞机不可控炸鸡,更多的炸鸡是操作原因,最开始是操作不熟练,后面是没有等GPS定位家的位置、没GPS还飞的远对环境也不熟,导致飞远辨不清方向被风刮出遥控距离导致炸鸡等等。航模不是玩具,应该抱着谨慎小心的心态,安全操作按规操作减少因不注意安全造成的炸鸡。首先是飞场环境安全,尽量避免在人多建筑复杂电磁环境复杂的场地飞,杜绝在敏感地区(军事管理区、机场、政府等)飞;其次是飞行心态要平稳不可炫耀专心操作飞行器,往往装逼嘚瑟死得快;三是严格按说明操作,熟读说明书,了解掌握飞行器性能,开源自组机更要虚心认真学习简单的调试掌握其常用功能,不可一知半解的关键问题没弄明白就急着飞,最容易出现当有突发情况时不能合理处置导致炸鸡。最后是认真维护保养飞行器,坏了的部件及时换,每次飞行前检查电量、桨、螺丝有没有松的(每次飞行玩利用空闲时间检查一遍最好,下次飞的时候就不用在费时间全部检查了),检查飞行模式是不是在正确的模式用于起飞,有的炸鸡是模式不对在错误的模式起飞导致突然急速上升应对不及造成炸鸡。所以每次飞行安全检查是基础,按规操作是有效减小炸鸡概率的唯一办法,熟悉飞场环境是必然,有条件的可以找一两个观察手进行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纠结选择A2还是PIX飞控,不知道PIX飞控能否胜任八轴这样的大家伙,稳定性是否靠谱,A2飞控那么贵,贵在哪 ...

多谢指教!膜拜呀,大神,土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膜拜呀,大神,土豪

土豪差远了,大八轴是别人公司的,玩了一段时间,现在就一个精灵3 猛禽400

网友:
pix价格不错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土豪差远了,大八轴是别人公司的,玩了一段时间,现在就一个精灵3 猛禽400 ...

也不错啦,对了,你知道能挂载5D单反相机的云台除了大疆禅思系列的还有哪家的好吗?禅思太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不错啦,对了,你知道能挂载5D单反相机的云台除了大疆禅思系列的还有哪家的好吗?禅思太贵了 ...

1987的云台网上多,现在网上单反云台还是有几个的,不过说实话,商品的确实省事好用,没用精灵3前折腾自组的,用的飞宇3轴,光是为了没有抖动,我就试了好几种减震球和桨,不是一般累,所以有钱还是商品吧效果有了不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87的云台网上多,现在网上单反云台还是有几个的,不过说实话,商品的确实省事好用,没用精灵3前折腾自 ...

问题是钱不多,禅思的感觉太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钱不多,禅思的感觉太贵。。

说实话,开源的除非买免调的,没调过的想调个稳定PID真不容易,就算调过想调稳也比较费时间,除非有同型号相机的PID参数,先是调到稳定不自激,其次是合适的减震球,消除轻微的抖动,都要花点时间的。

网友(2016-01-07):
引用 网友B:
1.纠结选择A2还是PIX飞控,不知道PIX飞控能否胜任八轴这样的大家伙,稳定性是否靠谱,A2飞控那么贵,贵在哪 ...

学习了。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