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在空中头总是转

楼主(2015-12-07):
f450的机器apm2.8带gps,在高空中飞得时候jj总是乱转,一高空飞行机器一转我就分不清头和尾,方向就掌握不明白让后失控,这是属于正常现象,还是我哪里没有调试好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罗盘没校好吧

网友:
首先装个灯。
批次看看控回中如何。
然后再考虑是不是设置问题。

网友:
装个激光笔,贴些反光车贴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点评):
那就是属于正常情况了

网友A:
都是往一个方向转吗

网友:
遥控器校准没错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往一个方向转吗

都是往右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B:
重新矫正

网友C:
校准罗盘看看有没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准罗盘看看有没改善

jj摔坏了,等新的配件到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矫正

谢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来挤一挤                            。

网友D:
转头肯定不对,也不排除是遥控器的问题。

网友(点评):
会不会是pid有问题

网友E:
肯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头肯定不对,也不排除是遥控器的问题。

遥控器没问题,微调我没动,都是在中间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有问题。

请问应该从新校准什么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罗盘校准,遥控器微调归零

网友:
还有一个,调整电机座水平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自己转是罗盘   如果打杆就是遥控器

网友(点评):
我开了定高他就自己乱飞,直接飞跑了,应该是罗盘吧

网友F:
重新校准遥控器

重新校准加速度计

建议重新刷固件并清零

检查桨安装和电机转向

检查PID界面的 Yaw    Y的pid过高也会导致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新校准遥控器

重新校准加速度计

谢谢,

网友G(2016-01-10):
可能是角度感度太低,我遇到过,提高转向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角度感度太低,我遇到过,提高转向感度

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
检查接线顺序吧 我的也是这样 起飞后打转而且前后左右不分 然后3124  或2134 接线交换过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