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关于飞行过程中APM飞行模式切换的操纵疑问

楼主(2015-12-07):
入模已经一段时间了,一直使用APM飞控,最近四轴升降了动力,明显感觉灵活了很多,动力很足,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在飞行模式切换时应该怎样操纵四轴?
四轴用自稳模式解锁,这时油门在最下面,往上推操纵杆,油门逐渐加大,飞机起飞后切换到定高或者定点模式,问题就来了,定高和定点模式下,操纵杆在中间为定高,上推上升,下推下降,但是在切换的时候操纵杆并不是在中间位置,这个时候切换就会造成四轴突然上升或者下降。从定高或者定点切换到自稳同样会有这个问题,请问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操纵四轴?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看了这些帖子,有点同病相怜,也很受启发。试试再说。

网友:
这问题没人能说白一点吗?只要把油门中立点调调便能解决, 动力过大调小点, 动力不给力调大点,看这个图是我的250小机, 油门中立点数值,动力有点过大,不能用预设值500

网友:
我定高和留待都能降落关于飞行过程中APM飞行模式切换的操纵疑问 飞控,四轴,APM,中间位置,模式切换 作者:败笔绘青烟 3953 落到地上最小油门,自稳,上锁

网友:
不懂,来丁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定高和留待都能降落落到地上最小油门,自稳,上锁

使用定高或定点降落比较好,飞行中切换就比较危险

网友B:
建议把油门位置大概停在定高或定点时的位置再行切换模式

网友C:
从自稳模式切换为定高或定点时,不用担心,不会出现问题,
但是,你要是从定高或定点切回自稳时可就要小心了,不注意要点的话,JJ不是一飞冲天,就是一巴掌拍地上,教程里有说到的。

网友:
这个切换时候注意一下就OK了。

网友:
注意安全,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油门位置大概停在定高或定点时的位置再行切换模式

如果动力比较强劲,中间位置四轴就已经飞很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自稳模式切换为定高或定点时,不用担心,不会出现问题,
但是,你要是从定高或定点切回自稳时可就要小心 ...

泡泡老师,是哪个教程,我再仔细看看。

从自稳切换定点,如果操纵杆在不到50%的位置是不是也会掉高?自稳超过50%切换就会上升一些吧?

网友:
泡泡老师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动力比较强劲,中间位置四轴就已经飞很高了

这和动力大小没关系啊,问题是你定点定高时的油门位置是在中间吗

网友D:
定高模式下,由于飞控运算限制,即使摇杆不在中位,飞行器下降或上升的速度不会特别快,不需要慌,切入定高后迅速推油到中位。但如果从其他模式切入自稳,需要特别小心,因为如果这时摇杆位置不合适,飞行器可能会猛地掉高,尤其小心。这目前还没有什么很合适的解决办法,需要多飞,多熟悉自己飞机的性能,最重要的是处变不惊的冷静。特别提醒,如果在飞行器很高速度掉落时,不要猛推满油,会造成极大的作用力,导致失稳甚至断桨

网友:
凡是从定高定点切回自稳,记得提前把油门推到能够悬停的位置(多少油门能悬停飞一下就出来了),就不会出现突然升高或降低的情况了

网友C:
从定高或定点切回自稳应该这样操作,
1、先要确证,自稳模式下,油门为50%时,JJ大概在什么高度范围,
2、在定高或定点模式下,不管你飞多高,先把JJ收放到以上高度之内,油门50%,然后再切回自稳。
比如:自稳且油门为50%时,JJ在5米高度左右,
要是这时定高,JJ在2米,油门为50%,你一切回自稳,JJ就会直线上升。
要是这时定高,JJ在10米,油门为50%,你一切回自稳,JJ就会一把撑拍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高模式下,由于飞控运算限制,即使摇杆不在中位,飞行器下降或上升的速度不会特别快,不需要慌,切入定高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定高或定点切回自稳应该这样操作,
1、先要确证,自稳模式下,油门为50%时,JJ大概在什么高度范围,
2、 ...

泡泡老师讲的很清楚,操纵还需要多练习,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