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帮我分析下是不是apm坏了

楼主(2015-12-08):
Apm飞控,JJ起飞离地,自稳模式下控制高度,飞着飞着就往下掉,重新刷机也是一样。后来换Qq飞控,一直飞的很好。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A:
还是你没设置好,重新校准一下遥控,然后重新校准一下电调,如果是定高的话,在自稳模式下看看大致定高时候的油门位置,然后去设置定高的油门,不一定在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你没设置好,重新校准一下遥控,然后重新校准一下电调,如果是定高的话,在自稳模式下看看大致定高时候 ...

自稳模式下飞着飞着就掉地上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B:
是动力慢慢减小,还是突然停机自由降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动力慢慢减小,还是突然停机自由降体?

动力突然减小,但是电机还是转,基本上也是自由落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动力突然减小,但是电机还是转,基本上也是自由落体

每次掉下来时间是否相同,掉下来之后,立刻检查电压是多少,怀疑供电有问题,主控突然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掉下来时间是否相同,掉下来之后,立刻检查电压是多少,怀疑供电有问题,主控突然断电, ...

供电是XXD4个电调同时供电,在地上用东西压住电机又转的很好。换QQ飞控,也飞的很好。apm重刷了固件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