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泡泡老师和模友,apm2。8刷apm3.2.1和3.1.5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2015-12-08):
因为刷了3.2.1不能在终端做清0,直接校准遥控器等所有设备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我现在要连接的只有gps,osd,图传发射,是否有必要刷3.2.1?

对于新手,您建议刷哪个版本好一些?刷apm3.2.1和3.1.5有什么大的区别?

第一次来这提问,希望得到泡泡老师的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2.1固件不适用于APM 2.8

apm 2.8最高支持 3.1.5固件

那有这种事,不管是2.5 2.6 2.8,最终结的版本是3.2.1。
3.2以后版本的固件,只是不支持用终端连接方法恢复默认值,
恢复默认值方法一天要发N次:

网友:
看apm的wiki。

网友B:
3.2.1固件不适用于APM 2.8

apm 2.8最高支持 3.1.5固件

网友:
3.1的版本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有这种事,不管是2.5 2.6 2.8,最终结的版本是3.2.1。
3.2以后版本的固件,只是不支持用终端连接方法恢 ...

第一次离泡泡这么近。。。。。拜托再回答两个问题。
您个人认为apm2.8 刷哪个版本的固件好?
您视频里讲的apm的四种供电方式有什么优劣,哪种方式最稳定?

新手刚来,不甚感激。

楼主(2016-01-16):
引用 网友B:
3.2.1固件不适用于APM 2.8

apm 2.8最高支持 3.1.5固件

终于明白您的这个答复的深刻性了。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889&page=1#pid419806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明白您的这个答复的深刻性了。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889&page=1#pid4 ...

楼主:
但是也有网友刷了3.21是正常的。好奇怪

网友(2016-03-17):
楼主~apm2.8能安装超声波测距模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