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3DR数传,买了个2.4G的透传串口模块,测试成功

楼主(2015-12-08):
原来都以为非3DR没有数传的选择,昨天在某宝弄了一套透传串口模块,2.4G的,地面站链接APM,正常使用,过些日子测距离

飞机上的模块,和地面站的相同,100MW,到手简单配置了一些接口速率57600.
开始设置的空速512K,但是发现进度条不,点取消也可以正常链接,估计还是速度不行,后来改成1M速度,进度条正常走了,
链接之后,晃动飞控,地面站显示正常,基本无延迟,和用usb链接一样,有时间侧一些距离,商家标注的是512K空速2100米,我接收机也是2.4G的,暂时没发现干扰,我打算用433,所以才买的2.4G模块,其他433的透传模块空速跟不上,

网友:
成本怎么样                                  ?

楼主:
商家搞活动,68元一对

网友:
希望东西距离远

网友:
2.4G无线串口?

网友:
看来这个很有前途。。
楼主分享一下具体流程吧。

网友:
其实是一样得用也用透明

网友A:
连接APM的空中端是不是要加一个USB转TTL,接APM的USB口?

网友B:
那你图传什么波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APM的空中端是不是要加一个USB转TTL,接APM的USB口?

这个模块本身就是tx rx接口的,空中端直接接apm的数传接口,地面段需要一个usb转ttl串口的工具链接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图传什么波段?

图传是5.8G。数传是2.4G,遥控是433的

网友:
楼主在吗?看了楼主的贴子,我也入手了一套2.4G,有两个问想问下楼主,一个是我的如果使用跳频,总是会出现一会能连上,一会连不上的情况。二个是我如果使用定频,连接后从飞控获取信号无问题,不延时,但是用地面站给飞控发指令,会有点延时,大概5秒的样子。不知楼主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没有?我的空速254k,1M,2M都试过,都是这样

网友:
楼主,早上问了下他们客服,没注意,原因他们的透传一次最多只能接收256字节。超过了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字节一个包的发送情况。而MAVLINK协议是最小8个字节,最多263字节。所以造成了延时5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是5.8G。数传是2.4G,遥控是433的

我未来的打算

数传433, 图传2.4G,遥控用数传代替。需要飞控板支持便可。所以到时候我不需要高频头。只需要一个数传即可。

图传也许是1.2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