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带相机上去就炸鸡了!

楼主(2015-12-08):
早上风和日丽,有点风,大概3 4级,时大时小。无知者无惧,我勇敢的升空了。刚买的ts832图传太垃圾了,刚升高50米就不清晰了,一道道条纹线。第二块电池飞了有10分钟,我估摸电池要不行了,慢慢降高度,降到十几米的时候飞机开始抽风,摇摆下坠,跟飞机失速一个吊样,加油门也好改不出去,BB响同时报警,一直到与公园的石板路密切相遇,我脑袋一下就大了,完了,几千块的东西玩完了。走近一看,450的白色机臂断了,e310电力挂在上面竟然在全速旋转(没错,是全速,而且是断了就开始加速),但是其它三个电机正常停止,腿也断了一个,云台相机坐弯了(后来手掰直了)。
那么问题来了,为生么关控后,撞断机臂的那台电力会全速旋转???

网友:
什么飞控

网友:
看LED 就知道是大疆的了·~

楼主:
对,naza lite升级v2

网友A:
查看异常转动的电机电调pwm信号线是否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异常转动的电机电调pwm信号线是否接触不良

有可能。但是之后我有重新上电,转速恢复正常,电机没问题

网友:
不知道什么情况。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那个机臂可以用ab胶粘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机臂可以用ab胶粘回去

算了,8块钱换一个,粘上不放心,要是从天上掉下来就麻烦了。

网友:
默哀吧,好在损失不大

网友C:
大疆naza v2 没事别用GPS模式持续降落。我和我朋友都炸过,降落过程无故抽风,后来只敢姿态模式降落,再后来索性直接用姿态模式。不是我黑大疆,降落1.5m/s,不快吧,持续降落大概1分半钟 开始抽风。真是SB。那台老旧的APM 反而怎么折腾都没事。

网友:
没炸过机的都不算入门

网友:
节哀顺变

网友:
表示同情。。。。。。

网友:
暂时没炸过,只上过树的飘过→_→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疆naza v2 没事别用GPS模式持续降落。我和我朋友都炸过,降落过程无故抽风,后来只敢姿态模式降落,再后 ...

姿态模式稳妥?长知识了。不摔是明白不了的,多谢!

网友D:
gps太容易受干扰,能不用尽量少用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太容易受干扰,能不用尽量少用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高空拍摄的时候干扰小用gps,到低空尽量用姿态模式,低空干扰源多,。气压记不会被干扰

网友(点评):
非常正确,但是有一个前提,起飞前必须等他gps搜到星后,再用自稳起飞,空中切换gps,降落前切自稳降落

网友E:
大疆的gps这么不靠谱?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疆的gps这么不靠谱?

我后来又测试了几次,每次都是在降落阶段容易失控。我觉得是飞机太重的缘故,飞机超过了推荐起飞重量200多g,高油门的时候转速高可以维持飞行,一旦油门降低飞机无法维持足够动力平衡。我特意把云台相机拆下来测试,无云台相机飞机可以正常降落。

网友F:
就是掉下来飞控吓傻逼了,我的也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掉下来飞控吓傻逼了,我的也那样

你得什么配置,有没有超重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得什么配置,有没有超重

450 2216 800kv 1147  1700g

楼主:
引用 网友F:
450 2216 800kv 1147  1700g

你这个也不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