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了TL 想刷回CC3D ST LINK求解决。

楼主(2015-12-08):
求大神们救救,已经研究了好几天。

网友:
新手课堂,如何给修复或空板CC3D飞控烧写 BOOTloader
http://www.moz8.com/thread-36384-1-1.html

楼主:
泡泡老师,就是因为不行。看了你的教程。老师的教程没有这个提示

楼主:
现在都不知怎么回事,来回操作好多回了,换了线也一样,是不是软件设置问题。。还有换了电脑也不行

楼主:
泡泡老师。求科普

网友:
顶一个。虽然没有玩过CC3D希望早日解决问题,爽飞

网友:
拍張接線相片,看看
你是否從STLink供电,改用CC3D USB 供电試試.

楼主:
还是这样,都忙了几天,还搞不定。求各位帮帮忙,买了飞机还没上天呢

网友:
去5iMX 论坛 查文 CC3D飞控制作

http://bbs.5imxbbs.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8684&highlight=CC3D%2B%B7%C9%BF%D8%2B%D6%C6%D7%F7%CA%D3%C6%B5

网友:
楼主把设置再仔细检查检查!

楼主:
usb-ttl怎么接线。有视频吗

网友:
没看懂绑定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