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

楼主(2015-12-09):
有没有模友知道pix飞控如何改飞机自动降落时的速度,和飞机失控返航时返航的高度的改变,在什么地方,我在参数表没有看见。谢谢

网友:
地面站里面改呀

楼主:
地面站的那个参数表

网友:
除了地面站还有别的地方能改吗?

网友A:
我也准备入手这个飞控 你用的哪个版本/?

网友:
木有了吧 只要地面站那里吧  也就是调参软件  不然你还想哪里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准备入手这个飞控 你用的哪个版本/?

就是2.4 6版本的

网友B:
这个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用吗

我没有用过。

网友(2016-01-11):
你好我的PIX刚买回来 请教你固定翼刷的那个固件

网友:
请教哪有PIX 固定翼教程

网友:
寻求PIX稳定版固定翼固件

网友:
地面站的那个参数表固定翼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