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各种校准后还是这样 怎么办

楼主(2015-12-09):
始终没法解锁 求帮忙

网友:
1、1-4通最小值是否小于1100  中间是否1500 最大是否大于1500
2、正确校准水平
3、正确校准罗盘
4、飞行模式是否自稳

还解不了,上校准过程全套视频,

网友:
上个地面站失败保护页面的各通道图片。这个页而貌似没问题。

网友:
卫星没定位

网友:
楼上有解,不再说话。

楼主:
我在外面定位了 也无解

网友:
定位后几颗星,HDOP是多少?

网友:
老老实实按泡泡老师的去做吧

网友:
检查下你的通道状态,如果控上能监视状态的话,看有没有方向设置反的;还有你的解锁方式,美国手和日本手的解锁方式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