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8x遥控器,有时候推油们控会BB响,求解答

楼主(2015-12-09):
天地飞8x遥控器,有时候推油们控会BB响,不知怎么回事?但又没失控各个开关和摇杆都正常。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倒计时或者工作计时器工作了吧

楼主:
计时器工作了吧

网友:
天九计时器是整分响一下,不知道天八是这样吗

网友:
是你设置的定时器在工作,正常现象。不需要的话在定时器设置里关闭定时器即可

网友A:
是不是中位的时候会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中位的时候会响?

是的,中位定高的时候会响,怎么回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