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3D打印之旅~250轴距3D打印四轴放出!

楼主(2015-12-09):
     设计图放出!!设计理念+设计过程~~

  首先设计这个之初是受到杨小小的启发~平常咱们3D打印的东西强度都一般般,不适合大部件做受力构件,但是小部件估计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在设计的时候考虑到和平常的QAC250做兼容,(主要是机臂,因为手里正好有一个250飞机)
   首先是机臂、

        因为轴距问题,最后还是放弃和QAC250的兼容,这个臂厚是3.0mm 但是肯定没有3MM碳板结实、、、

开孔大小参考的致盈的2204电机,一般大家的电机应该都这么大才对~至于镂空,很多童鞋不知道怎样镂空,其实我也是先随便画画,然后进SW看看受力分析、、、不会的童鞋可以百度下、
    在画图的过程中,并不是单纯的只画出来一个机壁,一般我都是先确定轴距,然后用不同的图层锁定,然后确定电机的大小,开孔,电机座的大约的大小,然后再考虑机壁用什么材料,大小,长度,一般长度不能确定下来,然后需要确定中心板子的大小,差不多就好,具体大小看自己的喜好和需要,看看是FPV用还是用来挂云台,挂狗、、、挂、、、、、
   OK、接下来是中心板

     参考250 中心板有两层,夹住机壁,他还可以下挂电池,现在要考虑电池是下挂还是上挂,还是内置??个人比较喜欢内置,,这样好看一点~~

   但是这个250电池采用了下挂的方案,这样的话分电板可以加载在中间两层板子之间,也需要预留出来足够的孔径来通过电源线等线材、、SO、、、、
    大体成型了~~现在要干的就是根据经验来确定电池扎带的空位~放在那里,那边合适,重心等等等等~~~
因为3D打印强度不是很好,所以特意加上了旁边两个梁来做加固,估计填充在20左右就已经非常不错了、(相对于碳纤肯定会有差距~)

   然后就是悲催的开孔,开孔,镂空,镂空,镂空,,,,,,
----                          -------------------------分割线-----------------------------

楼主:
1111       OK,继续,刚刚出去一趟、

    接着咱们设计一中午的小四轴就差不多成型啦、
后机壁设计~参考前机壁~

    恩啊,基本结束,,现在需要组装到一块看看开孔合适不,能不能放下东西,又没有放天线的地方,图传的地方,因为是250的小穿越机,所以后来想了想,上板必不可少!!可以保护内部设备~
  于是、、、、、、、、、、、、、、、、、、、、

  整机拼装一下试试~估计没啥问题~~开孔最后修改到3.1MM 因为3D打印材料有可能有收缩啊什么的、

然后就是拉伸~输出,切片~打印~·~

楼主:
1111占位~
  紧接着就是,,打印啦,,,恩,,打印之前先装配下看看,,发现竟然有螺丝孔错误,,我晕,,,顺便改改脚架吧~~不准备直接3D打印出来脚架,这样的脚架可能会比较脆弱,想了想还是用螺丝安装吧~

    设计的脚架~可能不是很好看,但是肯定结实!使用75%密度打印、强度问题不大,降落是没啥问题,,暴力飞行炸墙上,树上啊什么的肯定报废、、

                 --------------------------------------分割线----------------------------------
  2015.12.10
    昨天晚上连夜把机架打出来了,有点小问题,PLA的材料就是略软,机壁和上电池板没有加横梁的情况下强度确实有点不足,镂空对3D打印的机架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正在修改机臂,可能图纸会晚一点放出了~

网友A:
支持啊,可以下载图纸打印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啊,可以下载图纸打印一个吗?

如果回复的人的多的话会放出图纸~~
人气少就不会放出~~最好等我打印出来试飞了改版完毕再自己打印~第一版可能不是很完善

楼主:
1111  OK,接着,,就是打印环节,,切片,
  如果人多的话就开放图纸~~还会做改版,第一版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改版完毕后会通过狼哥在论坛里面送出一批~肯定不会多~~毕竟个人打印不了那么多东西~

切片!

    切片设置~  通过之前的打印,发现,其实打印3MM的填充100%跟2.5MM 75% 1.0厚度差不多,,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想了想,可能是因为2.5mm的板子因为1.0厚度而自己加了0.5mm的支撑??好纠结!
   等我具体打印完了试飞结束再给大家汇报吧 !!

网友B:
期待你打印一个悟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回复的人的多的话会放出图纸~~
人气少就不会放出~~最好等我打印出来试飞了改版完毕再自己 ...

会一直关注的,非常期待。。。

网友:
顶起啊!!!我等楼主分享图纸了,哈哈

网友C:
我也喜歡电池内置的機架, 這樣的穿越機會好看點, 但是有這樣設計的機架不多,都是為有自己改!

网友:
看看有没有我需要的资料

网友:
都是高手,cad都不会画的只能望而兴叹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你打印一个悟出来

已经打印出来一个了,不过没有想象的那么好飞、重量比预计的大很多,就是能变形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喜歡电池内置的機架, 這樣的穿越機會好看點, 但是有這樣設計的機架不多,都是為有自己改! ...

穿越机很少有电池内置的,毕竟内部空间不大,内置了机身肯定变大,重量也上去了,最后这个机架也没选择电池内置、、、、、

网友:
楼主放图纸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打印出来一个了,不过没有想象的那么好飞、重量比预计的大很多,就是能变形很亮~ ...

你有想过打印仿真模型车壳吗?外面卖的原产件很贵

楼主:
改第二版ing~~鸡壁强度还是有点小问题、下午放出一批图纸、、正在装机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想过打印仿真模型车壳吗?外面卖的原产件很贵

我的3D打印机最大300*280*200、、、、感觉车壳这个需要很薄吧、、尺寸也比较大,,应该不怎么好鼓捣,,我也不玩车啊、

楼主:
图纸放出~~
已经打印了两架了,一架让某兄直接飞到报废、、另一架还在组装,炸鸡图就不上了、、

  炸鸡原因:全油门窜出去的时候机壁断裂,也就是说现在第二版机壁还是比较脆、尤其是电机座部分和和中心板连接的部分。自行下载打印的注意75%左右的填充、1.0壁厚
、     温柔飞行,小航线,悬停没啥问题,暴力飞行还是算了吧、确实比较脆、、 作为练习机架还是很有前途的、

百度云
  http://pan.baidu.com/s/1kUp74MF
有什么改进之类的可以邮箱告知我  1045621675@qq.com  ~~Thanks~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放出~~
已经打印了两架了,一架让某兄直接飞到报废、、另一架还在组装,炸鸡图就不上了、、

楼主太好了,10086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