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加速度计问题

楼主(2015-12-09):
用的APM2.8,刷的3.1.5六轴,这两天飞行时总会往左飘移,经检查,加速度计不准了,重新校准后又正常,但飞一飞后又明显示看到左飘移,再次检查加速度计又不准了,又重新校正就好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校准后总会变化。

网友:
没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
老是漂移吗

网友:
应该是电脑系统的问题。先刷车在刷回六轴试试。如果还是左漂移。就重做一下电脑系统。直接安装mp3.1.1不要更新软件。直接在官方下载3.15的固件刷入。应该可以解决此问题。

楼主:
是的,刚校准后飞还正常,但多飞一会就感觉慢慢飘移了,再连接地面站检查,加速度水平又不准了

网友:
没遇见过

网友:
换个加速度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