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Naza32 烧cleanflight 轻松飞行

楼主(2015-12-09):
制作过程
首先买一个 stm32 最小系统的板子和USB-ttl 如下图链接,准备烧录固件 (注意boot0 的位置)

下载 STMicroelectronics Flash loader Demo,link如下: 下载了安装
http://www.st.com/st-web-ui/stat ... ple/stsw-mcu005.zip

到https://github.com/cleanflight/cleanflight/releases 去下载固件  cleanflight_NAZE.hex

连接电脑的usb口,打开  Flash loader Demo, 连接
显示正常连接了

下一步按图选择128K (缺省是64K)
erase一下
成功后返回
而后烧录 cleanflight_NAZE.hex
成功后断开,调整boot0位置如下

而后就可以用连接 Cleanflight - Configurator, 进行调试并轻松飞行了

完整的接线图如下:

本飞控近照

材料列表
stm32板  25 元
gy521       10元
ch340 usb-ttl  4元
杜邦线             2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直接换 gy86 了,定高模式避免了油门操作不好,飞机上下跳,  head free也没有问题。 ...

嗯,效果好的话。回头我也弄个试试

网友(2017-09-08):
不错,很廉价的DIY。

网友:
原来我不知道,原来牛币这么重要,下载驱动也要,下载图纸也要。还可以换东西。我已经错过了太多。所以我以后一定要积极回贴,多赚牛币,早点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应该是这个吧
https://wenku.baidu.com/view/85c1cd27312b3169a451a495.html

   是这个简化而已

网友A:
原理图应该是这个吧
https://wenku.baidu.com/view/85c1cd27312b3169a451a495.html

楼主:
现在技术好多了

网友:
一高一低的

网友B(2015-12-09):
好帖子!支持。顺便问一下zl有gps接入吗?

网友C:
你的陀螺仪呢?你的气压计呢?这些你都不用的啊!

网友:
不错又一DIY飞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帖子!支持。顺便问一下zl有gps接入吗?

应该是有的,我后续再研究,你着急可以先去查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陀螺仪呢?你的气压计呢?这些你都不用的啊!

把 gy521换成 gy86就都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 gy521换成 gy86就都有了

这教程贴没写没明白嘛。列一个清单,给想玩的人折腾折腾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教程贴没写没明白嘛。列一个清单,给想玩的人折腾折腾多好

这教程不是给无经验用户的,但即使没有经验,喜欢动脑和动手折腾的人也可以根据本文的线索,把每一块都吃透。

网友D:
不错,配件少,gy521换成 gy86后固件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配件少,gy521换成 gy86后固件支持吗?

搜资料,看有人就是用的gy86,
我也刚下单买了gy86, 下周试验(过去用mwc, 改传感器要修改config.h,重新编译固件,看来cf改为动态检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搜资料,看有人就是用的gy86,
我也刚下单买了gy86, 下周试验(过去用mwc, 改传感器要修改config.h,重新 ...

好,试验成功了告诉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试验成功了告诉我下,

我已经直接换 gy86 了,定高模式避免了油门操作不好,飞机上下跳,  head free也没有问题。

网友E:
大侠 单片机啥型号呀 是 stm32f103c8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侠 单片机啥型号呀 是 stm32f103c8吗

是只能用stm32f103c8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侠 单片机啥型号呀 是 stm32f103c8吗

我记得是 c8t6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只能用stm32f103c8吗

STM32F10X 都行

网友D:
嗯 ,OK,有详细点的资料吗

网友:
谢谢你,呵呵~stm32  将成为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 ,OK,有详细点的资料吗

看  https://github.com/cleanflight 源代码吧,线索都在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  https://github.com/cleanflight 源代码吧,线索都在里面

谢谢,

网友:
楼主出个视频吧

网友F:
不会吧。。才50多元,。。淘宝要卖13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吧。。才50多元,。。淘宝要卖130啊。。

130    是带气压计的,不带 80

网友:
这要怎么办?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你确认 pin  boot0  是接高电位了?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具体我也不太懂

网友(点评):
我给你发张图

楼主:
我晕,玩这些要自己查资料的, 你的图提示你 bootloader不能引导,当然要确定你用对了 bootloader 否
想烧系统,要从 “系统存贮器“ 引导
这次帮你找资料了,下次别偷懒

网友:
这个怎么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这个怎么接啊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 Files\1980097185\FileRecv\Mobile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