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发动机就用甲醇燃料就行了么

楼主(2015-12-10):
我看别人还要好几种油配比,而且甲醇还有10% 25%等等的,刚入道油动,什么也不懂,我想了解是不是油箱直接灌入甲醇就行了,就可以给发动机供给了。

网友A:
我玩过油车,都用的成品油,自己配也可以,只是原料不好搞,要用三种原料:工业级甲醇,蓖麻油,硝基甲烷,成品油的25%指的就是硝基甲烷占比,根据需要选择燃料硝基甲烷值越高越暴力。加人油箱就可以用了,需要注意的是甲醇有毒,调试过程要在通风环境或室外,避免吸到排烟,呛到眼睛,注意安全

网友B:
不对,还是有配比的。磨合期,正常飞行器的配比都不一样。先找资料学学再干。

楼主:
成品油就是甲醇10% 25% 30%这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玩过油车,都用的成品油,自己配也可以,只是原料不好搞,要用三种原料:工业级甲醇,蓖麻油,硝基甲烷, ...

成品油就是甲醇10% 25% 30%这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还是有配比的。磨合期,正常飞行器的配比都不一样。先找资料学学再干。

主要都是零碎的资料,没有专门的讲甲醇发动机入门的一些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品油就是甲醇10% 25% 30%这种么?

对的,成品油省心,也不是很贵

楼主:
谢谢,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
难道你想用汽油不成

网友:
就用甲醇就行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C:
有配比的。自配油比较麻烦。建议成品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配比的。自配油比较麻烦。建议成品油

恩,还是买成品的好。

网友D:
有的成品油也有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成品油也有假的

是不是很难启动了,不能启动的话,那就完全废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