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mini apm和乐迪OSD回传星数显示为0,其它数据正常

楼主(2015-12-10):
mini apm和乐迪OSD回传星数显示为0  apm搜星指示灯实际已经搜到卫星 用WIFI数传连接电脑或手机 回传马上显示卫星颗数,泡泡老师和朋友们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没有坐等模有答案

网友:
楼主这么一段话,只用了两个标点,真是勤俭节约的典范!

网友:
OSD要激活的节奏吗。

网友:
我的NAZA N1 mini osd也是不显示卫星数和经纬度,地平线都不显示。都说是固件版本需要刷新,我正等ttl升级线呢

网友:
这个提问也太精简了吧

楼主:
用一套APM2.8的飞控测试乐迪OSD就没有这个问题,飞控GPS指示常亮OSD回传马上显示卫星颗数,难道是mini APM 问题

楼主:
用一套APM2.8的飞控(版本都是3.2.1)测试乐迪OSD就没有这个问题,飞控GPS指示常亮OSD回传马上显示卫星颗数,难道是mini APM 问题

网友:
是不是APM的osd遥测按钮点一下试试。我感觉应该是不兼容。

网友:
APM2.8可以mini的不行,其他数据都有唯独卫星没有,应该是软件原因吧,如果硬件不兼容那应该什么数据都没有,可以试试刷机重置参数等

网友(2016-01-16):
为什么我apm2.8也不行呢,姿态什么的可以回传,GPS和飞控显示已经搜到星,但是卫星数,经纬度,姿态角都不回传呢

楼主:
乐迪OSD  TX也要接到APM上

网友(2016-05-02):
我的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看看这个试试。
http://tieba.baidu.com/p/4173069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