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新手··请教下FS9遥控通道设置和使用问题

楼主(2015-12-10):
泡泡老师,您好!我正在组一台H4~660航拍机,选用富斯9遥控器和APM2.6飞控,现在发现遥控器通道不够用,也可能是自己不会设置,请指点,现在做法是接收机1-4和APM对接,5-6通道做混控5通道接口空着,
6通道接APM的5端口(照你的贴子设的),7对7通道做信号切换,8通道做云台控制,
现在想用接收机控制相片拍照和录像,在这情况下还有办法弄吗?

别外还有看你视频中APM解锁有提示音的,这个蜂鸣该怎么样接?

网友A:
那apm的5口你接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apm的5口你接的什么

APM端口5接的是接收机CH6,CH5是空的,是不是做了混控CH5只能空着不能做其他控制?

网友B:
加一个模式切换器可以省一个通道,5通道控制6个飞行模式,六通道云台控制,7/8通道可以设置拍照等功能

网友C:
不太清楚FS9,但楼主对混控理解错了
混控是通过两个或多个开关旋钮,来控制一个通道的输出。
也就是说,六模式切换,需要用遥控上两个开关来实现,但实际上这两个开关占用的是同一个通信通道
更具体到你的APM来讲,即设置两个开关混合控制五通道输出
因此,正确的应是这样:一至四通是基本控制。五通道是模式切换。六至八通道是空闲出来的,可以根据需要任意设置无头,自动调参等功能,如果不需要这些功能,这三个通道可以接到云台上,相机上,来控制摄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清楚FS9,但楼主对混控理解错了
混控是通过两个或多个开关旋钮,来控制一个通道的输出。
也就是说,六 ...

现在我遥控是这样设置的,接线是照泡泡的视频程接的,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说CH5什么也不能接,
然后我PROG.MIX设置如下:
MIX1:
STATE        ACT
MASTER     GYR
SLAVE        FLP
OFFSET     000
UPRATE    020
DNRATE   090
SW          NOR

MIX2:
STATE        ACT
MASTER     GYR
SLAVE        FLP
OFFSET     000
UPRATE    055
DNRATE   040
SW          ID1

MIX3:
STATE        ACT
MASTER     GYR
SLAVE        FLP
OFFSET     000
UPRATE    090
DNRATE   010
SW          ID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模式切换器可以省一个通道,5通道控制6个飞行模式,六通道云台控制,7/8通道可以设置拍照等功能 ...

刚才X宝上了解了一下,是个不错的玩意,如果找不到方法那得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X宝上了解了一下,是个不错的玩意,如果找不到方法那得试一下,

我也是富斯9换的切换器很好用

网友:
要加紧学习啊!

网友:
没用过这个遥控也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遥控是这样设置的,接线是照泡泡的视频程接的,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说CH5什么也不能接,
然后我PROG.M ...

我没用过FS9,看来这款控和常规的不太一样。应该是我说错了,抱歉。按泡泡老师的走,应该没有问题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