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与猛禽450

楼主(2015-12-10):
猛禽450机架比较F450有什么优点????F450好像都说是入门  而猛禽航拍的多

网友:
没什么,就是轻个几十克,f450难看点,就是比猛禽耐炸,新手建议入飞跃450好布局

网友:
新手先便宜机架练手吧,轴距确认合适的再选机架也不迟,挂狗之类的航拍机400-450轴距够了,大脚420、猛禽400 450都可以,我更倾向于大脚420方碳管的不用调电机水平了很方便,也可以折叠,猛禽不能折叠但是强度高

网友A:
F450无论是重量还是结构强度,都不适合航拍。猛禽的碳纤架相对好很多。不过新人预算在两千元以下,推荐用飞跃450入门。预算四千以上推荐直接上碳纤架子。我这么说是因为,预算两千以下,各方面配置都较差,飞起来不稳,配好架子炸了心疼。问题和毛病会较多,而四千以上的价格可以配出一套中档的基本娱乐机,飞起来会比较稳,炸鸡相对较少(作死除外)

网友:
先上F450慢慢炸鸡升级吧

网友:
用过F450,感觉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50无论是重量还是结构强度,都不适合航拍。猛禽的碳纤架相对好很多。不过新人预算在两千元以下,推荐用飞 ...

重量差不多  用naza v1  可以很稳吗?

网友:
F450便宜,炸了不心疼

网友:
便宜货不心疼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量差不多  用naza v1  可以很稳吗?

其实我个人推荐PIX。V1也是不错的。另外,装450这种机器建议用2216,2312或2810电机,不太推荐2212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个人推荐PIX。V1也是不错的。另外,装450这种机器建议用2216,2312或2810电机,不太推荐2212 ...

嗯嗯  用的2216    KV800

网友:
先练习用f450,技术高了熟练了再上好的

网友:
没什么大的区别,一个轻一个重入门的话先入450耐摔,猛禽主要用于专业航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