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rm32 bgc云台控制板调试出现问题 求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2015-12-10):
在storm32 板子调试过程中  总显示state is level 导致云台不能正常启动。不知道哪出现了问题

调试过程中总显示state is level

网友A:
这个要开电机和插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开电机和插电

电机是开的  ,电源供的9V的电应该没有问题  。调试的过程中没有在云台上,就在普通桌之上  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开电机和插电

能否加一下qq?请教您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加一下qq?请教您一下

四一五七五1231

网友(2017-02-14):
我只想知道啊那句英语啥意思?

网友(2017-10-23):
楼主,能否请教一下storm bgc这个调参软件怎么用?能加一下qq:963666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