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高悬停各种颤抖

楼主(2015-12-10):
jj用自稳模式飞行还算挺稳的,一旦切换到定高悬停和返航各种颤抖什么原因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建议说明是什么飞控,大家才好解答。
1.通常情况下,定高悬停和返航都会用到GPS,当GPS搜星太少,会出现一定的飘逸和颤抖。飞控的感度也有一定关系。
2.机身颤抖,除了上述原因,还包括桨平衡、电机平衡等等。
3.希望回答对您有所帮助,不懂继续回帖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说明是什么飞控,大家才好解答。
1.通常情况下,定高悬停和返航都会用到GPS,当GPS搜星太少,会出现一 ...

apm2.8外置罗盘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说明是什么飞控,大家才好解答。
1.通常情况下,定高悬停和返航都会用到GPS,当GPS搜星太少,会出现一 ...

自稳模式下飞行很稳的,一切换其他模式就颤抖是不是pid需要调节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没人呀我自己顶吧。。。。。。。。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jj用自稳模式飞行还算挺稳的,一旦切换到定高悬停和返航各种颤抖什么原因,飞控apm2.8外置罗盘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建议说明是什么飞控

网友:
什么飞控哦,按说不会抖啊。

网友(点评):
2.8ap

网友(点评):
2.8apm外置罗盘

网友:
gps支架是否稳定,有没有对好方向,是不是有设备干扰gps?或者飞机震动太大,都有可能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