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2015-12-10):
谁告诉我怎样把无人机图标显示在雪花屏上。具体如下图,不要地图也可以。目的是飞机离开视野,方便操作飞机。谢谢

网友:
这是数传的事,直接用地面站就好了

楼主:
有简单的方法吗?我是naza v2飞控,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APM或者PIX,那就某宝搜APM或PIX 数传,现在还有蓝牙的,然后手机安装手机地面站PLAYUAV,现在安装不需要装插件了,具体步骤可以百度泡泡老师的教程,你会发现真的不难的!

网友A:
雪花屏。。。我才发现你说的是雪花屏!雪花屏一般是用来显示你图传的图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雪花屏。。。我才发现你说的是雪花屏!雪花屏一般是用来显示你图传的图像的! ...

可以把飞机的位置图显示上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APM或者PIX,那就某宝搜APM或PIX 数传,现在还有蓝牙的,然后手机安装手机地面站PLAYUAV,现在 ...

5.8图传能实现吗? 我是菜鸟

网友:
引用 楼主:
5.8图传能实现吗? 我是菜鸟

用osd不行吗,显示方向,方位,高度,像下图

楼主:
你图片上有飞机的箭头指示,我的没有,假如看不见飞机,就不知道怎样飞了

网友:
数传嘛,为调参方便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呵呵,OSD图传都能解决。

网友:
新手用OSD的安全感还是没有地图上的那个小点点强!图传就用5.8G的,那是看摄像头的画面的,地面站是用数传和飞机连接的,两个信号走的通道不一样。OSD是叠加在图像上的,OnScreenDisplay,也是用的图传传输的。

网友:
地面站,那就搞大发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我是用naza v2飞控,带有 btu模块,可以直接连接蓝牙手机吗?

网友:
数传 + 地面站  就可以实现

地面站一般都是PC 要么是安卓 还有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