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悬停定高 各种抽风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2-10):
jj用自稳模式飞行还算挺稳的,一旦切换到定高悬停和返航各种颤抖什么原因,飞控apm2.8外置罗盘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楼主:
jj用自稳模式飞行还算挺稳的,一旦切换到定高悬停和返航各种颤抖什么原因,飞控apm2.8外置罗盘 ...

颤抖的完全不能飞,再继续就是炸鸡的节奏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检查飞控参数,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重新校准

网友:
1.重新校准罗盘

2.重新校准油门

3.悬停参数调低点

再不行,重刷固件,也可能是固件有问题。

网友(点评):
谢谢我到时候试试

网友:
校准罗盘重刷固件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嗯按照5楼的试试看

网友:
看一下震动

网友:
参数没问题就是机架震动问题

网友:
以上回答全没答到重点上,重点是你的JJ轴是多少?PID又是什么样的?
你不提供信息,无解。我还想问你呢?就一句话,“为什么我的JJ飞不起来”,你怎么回答?

网友(点评):
泡泡老师我的jj是f450 默认的pid

网友(点评):
gps没有用支架,直接粘在下面那层玻纤维那里有影响吗。

网友:
1、你先把罗盘垫高试试,离太近会有干扰。2、如果还不行就重新校准 罗盘 加速度计。
3、顺便检查下 机架的螺丝是否有松动。建议每次飞完都检查下螺丝。
如果还不行你再问老师。你要先用排除法吧最基本的问题都排除了,也是自学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