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请教CC3D刷CF能不能加装超声波传感器

楼主(2015-12-10):
泡泡老师请教CC3D刷CF能不能加装超声波传感器
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感觉不能。       哈哈

网友A:
以前在其他討論區見過有人CC3D刷了CF後加装超声波传感器 可以用, 但他是怎樣調整的就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其他討論區見過有人CC3D刷了CF後加装超声波传感器 可以用, 但他是怎樣調整的就不知道 ...

我昨天试了一下,软件里面把传感器打开了的,但是软件上面就是没有绿色的传感器标示显示,在传感器一框里在里面。超声波前面没打勾。只有等泡泡老师解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昨天试了一下,软件里面把传感器打开了的,但是软件上面就是没有绿色的传感器标示显示,在传感器一框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還要刷點什麼的,我也想知過程

泡泡老师太忙了。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这个贴子。

网友:
cc3d好高大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太忙了。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这个贴子。

等等吧,也可先多找找老外的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等吧,也可先多找找老外的貼

我不知道从那里找,你帮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cf 的bootloader的可以

op bl的不行

可以分享二下刷了cf 的bootloader的具體是怎樣操作的嗎,  CC3D 刷了 CF後 .  再要找CF 的 bootloader 刷入,這樣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直接用usb-ttl刷cf即可,会一通刷入bootloader

直接用usb-ttl刷cf即可,会一通刷入bootloader

呀 ,是這樣的, 我試試找個TTL把CC3D刷CF先,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直接用usb-ttl刷cf即可,会一通刷入bootloader

现在我是刷了CF了,但是好像不是支持超声波。我不是问泡泡老师,刷机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cc3d用超声波,你的接线对?

看看cf项目里面有一个关于cc3d用超声波的接线方法和要求,你可以去看看 ...

超声波就是接 5 6输出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了,cc3d只有ppm模式支持超声波,你说的接口也不对。

看这里:

4        SoftSerial1 TX / Sonar trigger
5        SoftSerial1 RX / Sonar Echo

是说输入端的4 5脚接超,输出端的7接LE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了,cc3d只有ppm模式支持超声波,你说的接口也不对。

看这里:

你发的是CC3D源代码?问题是刷了CF固件。程序应该定义成5 6输出为超声波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仔细看cf项目里 关于cc3d硬件的定义你就懂了。上面就是cc3d刷了cf的定义。

你别拿cc3d当naze32 ...

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7-04-24):
又学了一课,支持楼主,支持讨论的各位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