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和ppm和s_bus的区别以及在pixhawk上的应用

楼主(2015-12-11):
1.天地飞9的遥控器连接pixhawk的时候需要一个ppm编码器,将8路pwm信号变成一路ppm信号与飞控的ppm端口连接。
2.天地飞9遥控器能输出ppm信号:但就如说明书上写的一样:这个信号只能用来玩模拟器,甚至不能和接收机对码,接收机也未引出ppm输出端口。这是不是说明天地飞所说的ppm和pixhawk所说的ppm不是同一个东西。
3.pixhawk的ppm接口既能接收ppm信号,同时也支持futaba的s_bus信号。通过设置参数:http://bbs.diywrj.com/thread-22078-1-1.html;
似乎能做到把遥控器的14个通道完全利用起来,而且不需要编码器,而且只需要一根线,是这样吗?
4.pixhawk有s_bus端口为什么不利用起来,而要利用ppm端口呢,他是怎么做到既能识别ppm信号,又能识别s_bus信号的呢?

天地飞的编码方式

网友A:
ppm都是通一个概念 不信你天九开到PPM模式 用模拟器的线连接pix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m都是通一个概念 不信你天九开到PPM模式 用模拟器的线连接pix

模拟器的线怎么连接pix?你试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拟器的线怎么连接pix?你试过吗?

我没有pix  我连过naza  模拟器线有一根是地线  一共是PPM信号线 接到飞控相应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pix  我连过naza  模拟器线有一根是地线  一共是PPM信号线 接到飞控相应的接口 ...

那是不是要拆遥控器,找到ppm信号线和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要拆遥控器,找到ppm信号线和地线?

不用啊 用模拟器的线的

网友:
天地飞9的PPM 和 PIX 所用的PPM都是一样的PPM  但是由于天地飞9接收机的限制 所以只能用PWM  如果在教练口引出PPM 信号 和 gnd  插在飞控上   理论上是没问题   但是  ..没用啊

sbus 和 ppm 类似      但是一般的SBUS接收机在sbus工作时pwm通道也可以正常使用或者设置特定的输出通道  PPM就不行了 PPM接收机只能在PWM 和 PPM之间选择一种

sbus的话我的接收机可以同时使用16个通道    但是pix只识别到14通道  单线即可

PIX 的RC IN 就是接PPM & SBUS接收机的   sbus接口是用来接rssi接口的   不懂rssi可以看一下我发过的帖子

网友:
模拟器的线不是一头usb一头3.5mm的插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