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连接地面站自检过不去

楼主(2015-12-11):
麻烦泡泡老师帮忙分析下这个什么原因啊?谢谢

楼主:
有时候会前面那个就过不去,按复位走几个就停下了,按三次复位才能通过,进地面站不正常

网友A:
拆了apm3.2.1装3.1.1试试。不要更新3.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apm3.2.1装3.1.1试试。不要更新3.1.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问题肯定不在地面站!已经测试了!应该哪个芯片出问题了

你怎么确定是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确定是烧了?

网友:
你先刷boot试试如果两个芯片都能刷boot就说明飞控没有问题。不会刷的话去找泡泡老师的《新手课堂,如何给修复或空板APM烧写 BOOTloader》

网友A:
或者是你找个好点的数据线再试试。不行的话就再找另一台电脑装上mp试试。再不行你还有好的apm吗接在电脑上试试。这叫问题排除法。最后就会找到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是你找个好点的数据线再试试。不行的话就再找另一台电脑装上mp试试。再不行你还有好的apm吗接在电脑上 ...

谢谢!已经重新烧写2560和32u2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重新烧写2560和32u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