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数传卡在获取参数这里

楼主(2015-12-11):
file:///C:\Users\asus\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87223438\QQ\WinTemp\RichOle\}(7I(`OW`{64L%8$NN_J93N.png自从下载了点东西以后,数传的时候有时候也连接正常,但更多地经常卡在获取参数这里,但可以连接得上,驱动显示正常。我重新下载了planner电脑端了也一样,求高手解决!!!(APM飞控用数据线可以正常连接) 数传卡在获取参数这里 数据线,电脑 作者:987223438 5088                          数传卡在获取参数这里 数据线,电脑 作者:987223438 5877

网友:
问题可能出在数传高频部分,我有一个数传故障和楼主故障类似,原因居然是数传的天线座内有杂物,造成高频信号短路,数据传一下就停住,清理以后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