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电压检测为零怎样排查故障?

楼主(2015-12-11):
pix 电压检测为零怎样排查故障?
正常飞行过,但目前飞控自检后亮黄灯无法解锁。osd显示电压为0

网友:
电源检测线用万用表测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是不是有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
在地面站检查电压电流检测开启没有,开启的话,再万用表检查电流电压计模块到飞控的连线通不通路,线路也好的,就应该有数据的,开启了检测线路也好的可以试试刷固件看看

网友:
检查电流机接线,是否有开路。在电脑上检查低压保护和电流计设置。无法解锁请连接MP看红字报错

网友:
            6楼的解答正确

网友:
楼上正解,仔细检查。

楼主:
找到问题了电压检测设成4 4 2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