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参考一下,想用K8陀螺仪做3轴

楼主(2015-12-11):
看大家玩的挺欢的,无奈囊中羞涩,手头有个直升机上的K8陀螺仪,能不能用它做个三轴玩玩啊?
各位高手帮忙看看吧,不要笑我哦!!

网友:
三轴飞行器,似乎需要装飞控,而不仅仅是陀螺仪吧?

网友A:
建议楼主找一个三轴的帖子看看。本论坛里就有。

网友B:
陀螺仪貌似只能测角加速度吧?不懂,不过感觉并不能代替飞控,倒是飞控能取代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找一个三轴的帖子看看。本论坛里就有。

三轴的帖子也看过,就是不是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貌似只能测角加速度吧?不懂,不过感觉并不能代替飞控,倒是飞控能取代陀螺仪

就是看到飞控能取代陀螺仪才有这想法的!
看到K8可以接H4和H4X的斜盘,但是没找到有人接过!

网友:
三轴的多旋翼,还需要一个尾舵机和电机的偏转,以便控制飞行方向,提高稳定性。如果囊中不方便,就上一个便宜一点的飞控,如CC3D。没有飞控,恐怕玩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