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mini APM+乐迪OSD回传不显示卫星颗数(已测试完问题)

楼主(2015-12-11):
前两天发帖求助过mini APM+乐迪OSD回传不显示卫星颗数,经过测试mini APM必需把RX端也要接到乐迪OSD TX端,正常OSD只接APM TX端,但是和数传有冲突了,为什么mini APM就会有这个问题(固件刷过了还是不行),我的APM2.8+乐迪OSD(只接APM TX端)就没事呢?如果有要选mini APM+乐迪OSD+数传的朋友要注意这个问题了,希望有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不会吧。rx和tx接反gps应该显示无gps啊?不应该正常显示啊。

网友:
不懂帮顶!看看其他答案

网友:
只接TX应该是可以的,OSD应该不会向飞控发送数据,它只负责采集飞控的数据给接收,由接收再通过2.4G信号传给控!

楼主:
不知为什么乐迪OSD必须发一个TX信号给mini APM才能把GPS颗数传过去,之后即使断开TX端GPS信号也可正常发送了,重新上电又要重复之前的过程,索性就把OSD的TX长接了,把数传TX端做了个开关用的时候打开,不过并联了TX端的数传和OSD也没冲突!

网友:
乐迪的OSD 和 PLAYUAV的很相像   osd是智能的 osd需要发一个命令给飞控 索取需要的osd信息 。   所以要接两根线

网友A(2016-10-28):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过解决了

网友:
下载 1.3.10版本的地面站。链接后点击遥测。以后就不会出现gps不显示数量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2017-04-18):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过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