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动力不够应该加电机还是换更大的电机

楼主(2015-12-12):
da500机架搭配飓风的2810结果动力不够,是应该换3508或4110还是在下面加4个2810做成8轴靠谱些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四轴的效率比X8大,换电机最好,3508 580KV配12-13寸桨配4S电池,580KV还可以升级15寸桨效率更好,因为只有500的轴距,桨大了也不行装不下,电调最好30A及以上,要稳定安全性高点可以做X8,不过X8要脚架高不然桨容易进入镜头。

网友:
我来帮忙顶一下

网友:
建议你连机架也一起换了  换一个550 - 650轴距的   换3508电机 或者4108电机

网友:
换机架和电机。

楼主:
预算有限,现在已经超过5k了,机架和电机一起换不现实,x8的话,会有4个电机是倒装,肯定会镜头露桨,x4又只能带14的浆,效率不高,为难的很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更换根加长机臂,3508 KV580 15桨,6S

楼主:
如果换成4s电池13寸浆,2810拉力有1.5kg行不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